在线加急等待!!22KW的电机用降压启动,请教自藕变压器选用多大为好呢?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网友A:
型号:ZOB-22KW / 单次最大启动时间60S  /抽头比60%和80%两档
买不到找老焉 13361907602

楼主:
买是肯定能买到了。但是我要的是选型了,不知道选多大型号的自藕变压器。是不是功率和电机一样大吗?或者是需要大多少倍呢?
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B:
一般启动自藕变压器应该使用等功率的。

楼主:
谢谢!!!我想也是应该用等功率。毕竟启动也就怎么几秒。

网友C:
22kw用星三角启动就行浪费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线路容量够大的,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F:
就22KW的自耦降压器了 具体抽头要根据你负载启动时候的情况呢
60%/80%还是65%/85%还是特制了  小了搞不好降压器冒烟呢
前天75KW的降压器60%抽头 用户连续点动了几次 就冒烟了  还好可以继续使用!

来电?

网友:
不能用吧?

楼主:
那依楼上的几位我还是用星/三角为好了。这样我到是还可以节约点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