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30PLC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2007-07-17):
请教:是不是30PLC的脉冲输出功能(PLSY)不能同时输出两路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如果可以的话那是不是一定得用状态转移指令实现。

网友A:
1.可以同时输出
2.用SFC或M都可以

网友B:
同时输出是没有问题,就是不能直线或圆弧插补,现在台达DVP28SV11T可以实现两轴插补或四轴高速输出

网友C:
同时输出两路脉冲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PLC可以输出两路脉冲输出,但不能同时输出控制一台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