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GE 编程电缆

楼主(2007-07-17):
RX3I系列的电缆怎么自己做?
哪位有相关的接线图?
谢谢了!

楼主:
没人用过吗?还是跟别的都一样

楼主:
这个问题太弱指了吗?
他们代理商说是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A:
没用过
什么接口的?

楼主:
应该是232,买的还没到货,看资料上是

网友B:
232的口是直连线,把串口9线直接相连就可以了,可以去买根串口延长线

网友C:
没那么简单哥哥

网友D:
我用的是原装的,没自己做过。

楼主:
楼上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两个端头针的互相对应的连通情况吗????

网友E:
给GE CCM的编程口做编程电缆的脚分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