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900中PID参数怎么设置手动?

楼主(2007-07-17):
按照帮助文件上写的,当TRC=ON的时候,OUT=TRV,当TRC=OFF的时候,OUT按照PV和RSP自动整定。但是我在调试的时候,将TRC置位,然后输入一个值给TRV,OUT怎么还是0?是不是需要另外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HC900 PID手动控制,只要设置MODE即可,如单回路设置为5.0(LSP MAN)即可

网友B(2007-12-06):
要在PID自动的时候才能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