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GX D8.31编程软件如何设定连接端口(COM1/COM2..)

楼主(2007-07-17):
三菱GX D8.31编程软件如何设定连接端口(COM1/COM2..)
一般情况选择COM1,但由于这个口被占用了,只能用扩展口,COM2--COM6,不知如何设定?

楼主:
忘了,还有能通过485-BD进行下载程序吗?不是编程口!

网友A:
通讯设置里面
通过485BD也可以

网友B:
在线---传输设置中修改

楼主:
关键是三菱PLC编程只能默认9600/19200,E,7,1,而我们用组态王要求设置为9600,n,8,1;这个不知行不行?如何将PLC的编程设置为9600,n,8,1

网友A:
按照PLC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