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A1SD75 和MR-J3伺服的接线图

楼主(2007-07-17):
请问:
1.用J3 的伺服和A1SD75 定位模块,采用增量位置控制系统,
此接线图是否正确
2.CLAR 信号是否接线正确
3.有没有少接的信号
请仔细阅读,谢谢!

楼主:
不能上传图片,我只能把它放在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hncsdxw&id=22848上,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楼主:
没有有回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