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做选择文件对话框?

楼主(2007-07-17):
我要做一个保存历史纪录的功能, 但是只能输入文件地址和文件名, 不知道怎么做像一般软件在保存文件时弹出的文件浏览对话框, 恳请哪位大侠不吝指教, 多谢了

网友A:
需要安装Commondialog 对话框控件

网友B:
我来作一个INTOUCH可支持API调用或VBA,VBS的脚本程序,有人响应吗?
这样就不受限了。

网友A: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DLL可以在VBS里调用API,但在InTouch里就不好用了,只有间接的通过VBS才能调用API。
楼上请教一下,就是楼主这个问题在脚本里使用OLE_CreateObject建立Commondialog对象,但是调用方法却出错,和以上DLL调用API一样的现象

网友A:
换一种引用方式可以了
DIM ComDlg;
OLE_CreateObject(%ComDlg,"UserAccounts.CommonDialog") ;
%ComDlg.show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