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mma backscatter sensor,激光测厚

楼主(2007-07-17):
最近接触到gamma backscatter sensor产品,是关于激光测厚的,请问有高人了解这个产品么?或者国内有谁在做这个产品,多谢!

网友A(2007-09-28):
你说的激光测厚是怎么测啊 ??是上边放一个下边放一个然后算查值吗?。。。这样的话 随便那家做激光传感器的公司都能做啊 。。你要说是用X光来测厚度的我也知道一些不过应该不是激光传感器啊 那一套设备几百万主要应用再冶金等行业 有兴趣大家聊聊。 我再北京:13810023831

网友A:
。。。。看到了 你说的就是 那个X-RAY的。。。

网友B:
请问:能在线检测玻璃瓶的壁厚吗?(200只/分钟)

网友C(2007-11-21):
在线测量玻璃瓶的厚度的有激光传感器,也有光谱传感器,都可以在线检测,几十万元就搞定了,我们德国米铱公司就有,精度微米级

网友D:
如果说测量玻璃瓶、玻璃管、塑料膜、橡胶板等的厚度,我还是做过几个这方面的项目的。应该算有些心得体会,可以EMAIL讨论。tham@163.com

楼主:
如果是棉纱呢?密度不均匀,不能通过X-RAY来检测,只能通过激光测厚。

网友E(2007-12-21):
国内性价比最好的激光测距传感器,15902155411  李先生 测量精度最高0.006MM

网友E:
 产品全系列.价格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若有技术问题欢迎来电:15902155411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