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跳闸后,如何让指示灯熄灭

楼主(2007-07-17):
电机跳闸后,如何让指示灯熄灭,保证中控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

网友A:
  在指示灯的回路中串接空开或马达开关的常开点。

网友B:
指示灯用380V,接到电机电源线上

网友C:
用控制电机的空开的辅助常闭触点接指示灯的电源。

网友D:
你的指示灯接在什么地方?电机运行前也亮?说清楚是那个灯啊,故障灯,还是运行指示灯???

网友E:
1. 楼主说的应该是运行指示灯;
2. Ψ避风港Ψ和心力两位正解;
3. 基层维修工恐怕考虑反了,这样电机停止将会亮灯。

网友F:
用四路的断路器,其中一路接控制电源.或用带铺助触点的断路器

网友G:
这个很简单, 把运行指示灯接在接触器的一常开触点上,开的时候就这,电机停了就不这了,也可以接在开关下面用380V的指示灯二相就OK了,别的办法可以安装一电压表,同上按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