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磁控开关

楼主(2007-07-17):
请专家们指教:
二线制的磁控开关怎么工作的,能不能直接接到PLC,怎么接?

网友A:
和1个行程开关差不多
只不过受磁场控制

楼主:
to 爱在天涯:
怎么接?

网友A:
和按钮/行程开关一样接法
如果有指示灯,可能需要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通过负载)

楼主:
TO 心力
我这个磁控开关是2线制的,都是黑色,我一端接PLC的一个输入点,另一端接0V,PLC是台达的,用磁性物体接近的时候没有反应,把两跟线对调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