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 端口在open時出錯

楼主(2007-07-17):
        Comm3.CommPort := 4;
Comm3.DTREnable:=true;
        Comm3.EOFEnable:=false;
Comm3.HandShaking:=0;
Comm3.InBufferSize:=1024;
Comm3.Inputlen:=6 ;
        Comm3.InputMode:=1 ;
Comm3.NullDiscard:=true;
Comm3.RThreshold:=6;
Comm3.RTSEnable:=true;
     Comm3.Settings:='4800,n,8,1';
     Comm3.inbuffercount  := 0;
     Comm3.outbuffercount := 0;
        Comm3.PortOpen := True;
   在這一段代碼中﹐當執行到最后一句時﹐會出現這樣一個錯誤﹐'' is not a valid integer value,請高手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A:
你的电脑没有COM4或COM4的设备没安装好,不仿将COM4改为COM1(几乎每台电脑都有),然后再试一下,当成功后再用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