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容怎么放电

楼主(2007-07-17):
问题同上,特别是大电容

网友A:
可以用灯泡来放电.

网友B:
小电容用随手的电器如电烙铁等放电,电烙铁触头放电还比较方便

电力电容用灯泡,同时还可以看到放电时灯泡闪烁

三相电容最好轮流多放电几次

网友C:
高压小电容可以用电压互感器放电,高压大电容可以使用专用的放电棒放电;低压电容可以使用灯泡放电,也可以使用低压放电棒放电;低压大电容可以使用大功率可调电阻放电。直接碰两极也可以,不过没有什么好处。。。

网友D:
切记连接负载放电,不要直接短路放电.

网友E:
用放电电阻呀

网友F:
大电容千万不要用手指去放电

网友G:
 切记连接负载放电,不要直接短路放电.直接碰两极不可以!!!

网友G:
 高压小电容可以用电压互感器放电,高压大电容可以使用专用的放电棒放电;低压电容可以使用灯泡放电,也可以使用低压放电棒放电;低压大电容可以使用大功率可调电阻放电!

网友H:
可以用灯泡来放电。

网友I:
还好我没放,曾经有让让我用短接来放电,说那样安全,后来没用上,呵呵

网友J:
接负载放电

网友K:
我早几天是用16mm的线对地放电的,不知违规吗?

网友L:
负载放电\ 电阻放电后,再短路放电

网友M:
如果短接放电会出现什么后果?
论论

网友N:
产生火花

网友O:
那得看是星接还是角接,如果是星接那只会出现火花,如果是角接就可能使电容爆炸

网友P:
电力电容器都应该有自己的放电回路,只有停电几分钟电容自身就应该将电放完,然后再测一下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Q:
专用的放电棒放电.

网友R:
如果是角接就可能使电容爆炸???

是的吗?

网友S:
小电容可直接放电,大地可用灯泡或其它负载

网友M:
我记得我的老师教我
先停电5分钟然后再用表量以下,如果没有电压,则再用螺丝刀短接以下就可以了
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T(2007-09-06):
知道哦哦

网友U:
专用放电器

网友V:
电力电容器都应该有自己的放电回路,只有停电几分钟电容自身就应该将电放完,然后再测一下电压就可以了。为了保心里安全,在对地等放电就行了.

网友W(2008-12-18):
引用 网友J:
关于接负载放电

那恭喜你,你要是短接放电,你就有危险了

网友X(2011-06-29):
明天就要去放电了,有72组三相电容器

网友Y:
小电容用随手的电器如电烙铁等放电

大点的电容用灯泡,同时还可以看到放电时灯泡闪烁

三相电容最好轮流多放电几次,确认放完, 不要直接短接放电,那样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