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FR-A540变频器如何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7-07-17):
请问:三菱FR-A540变频器如何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在HELP里面其中E.H15是报警记录,ER.CL是清楚报警记录,PR.CL是清除产数,ALLC全部清除产数.

楼主:
谢谢白杨PCB,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A:
全部清除参数后注意是全部回复为出厂时的参数.

楼主:
我就是要全部回复为出厂时的参数

网友B:
仔细看看说明书
不是有讲嘛

网友C(2007-12-06):
我也不太明白,三菱的说明书不太容易看明白,

楼主:
在帮助模式里面“HELP”“AL LC”

网友D(2008-01-07):
按下mode,切换到p.0然后旋转按钮,切换到allc,把参数改为1,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我认为三菱的东东不是很人性化,

网友E:
台达是这样,把参数0改为1.

网友F(2008-02-26):
这些东东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G:
在HELP里面其中E.H15是报警记录,ER.CL是清楚报警记录,PR.CL是清除产数,ALLC全部清除产数

网友H:
按到ALLC,ENT 改为1,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