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更换问题

楼主(2007-07-17):
AC24V的电磁阀不换线圈,只换阀体,能不能与DC24V的电磁阀互换?也就是说,直流电磁阀与交流电磁阀的铁芯是不是与接触器的铁芯一样的有区别?

网友A:
当然有区别,不能互换。

楼主:
我想也是。谢谢!

网友B:
有的小型可以,进口备份交流220V输入后通过电容限流后整流成直流电供应线圈,外表是220V交流,线圈还是通过直流电
不过大部分都不行,铁心不太一样

网友C:
我也来宣传下把,本公司是CKD的华南区总代理,为客户提供气动方面技术和售后服务,有需要者可联系我,邮箱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D: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E(2008-05-29):
设计原理 不一样 ,不能更换             ASCO的

网友F(2009-01-11):
应该是不能互换的,没看过可以互换的

网友G:
     不能互换的

网友H:
可以互换,没有问题.我一直这样作的.只要线圈尺寸一样就可以.放心吧!

网友H:
我是指气动伐如:4V21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