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07-07-17):
请教大哥:计数器的使用时计数还没的到的时候,输出是为真?例如:上升沿计数,计10次,10还没有到时,输出就为真,到了10次怎么还为真?不解?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加计数器,计数器C0的无符号值还没有达到10的话,它的值不可能为1,只有超过10了才会一直为1;
如果你使用的是减计数器的话,计数器C0刚好相反,一开始就为1,一旦低于10了,就为0;
对于加计数器出现这种事,只是想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触发计数器的?
如果你是通过手动触发的话,那只能说那样不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