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何添加一个从站?

楼主(2007-07-17):
求助:如何添加一个从站?就是通过主站设置的PROFIBUS-DP来添加扩展从站。就是不知道怎么添加。请高手们回答我!

网友A:
首先新建一个PROFIBUS网络,或在选择带DP接口的CPU时新建;
在硬件组态时,选中总线,然后双击需要选择的从站(非西门子产品先安装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