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7-07-17):
小弟PLC输出电压为DC24V,需控制功率为4KW的电动机,

网友A:
选一个DC24V的继电器

网友B:
我给你推荐一个吧,AHN22324  DC24V

楼主:
不明白,也就是说中间继电器的输入电压为DC24V,输出电压为AC380V,选型的主要参数是什么?

网友C:
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是DCD24V的就可以,一般继电器的触点是250V的应该选用接触器式继电器,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D:
用24V触发继电器,然后将交流接触器的1根火线从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上走就可以,明白了吗?

网友E(2007-11-22):
“PLC内部辅助继电器的在控制中起辅助作用,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线路中的中间继电器”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用实际的中间继电器,有哪位明白,讲解一下?

网友F:
那是因为保护PLC的触点,所以加个中继过度一下.

网友G:
买个24V的继电器搞定,楼主到底担心什么?

网友H:
(PLC内部辅助继电器的在控制中起辅助作用,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线路中的中间继电器),是说PLC内部辅助继电器是由电子线路组成,不能外部引用

网友I:
楼主可能不太明白中间继电器的原理

网友J:
PLC输出点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是没问题的,只要PLC是继电器输出型。如果PLC和接触器在一台柜内,可以这样用;PLC和接触器不在一台柜内,有柜外配线,为防止外配线损坏而损坏PLC输出点,可加继电器控制,一般使用HH52P DC24V的继电器。PLC输出点加RC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