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第三方的通讯

楼主(2007-07-17):
我用的是PWS3261标准型,想和电机保护器通讯,就是想读取电机保护器中三相的电流,请问怎么做?

网友A:
电机保护器没有资料?

楼主:
请你留下电话号码好吗?

网友B:
我们公司的触摸屏可以将贵公司的电机保护器驱动集成进去。
具体请联系:
qq:15506172
tel: 13600898413
丁先生

楼主:
谢谢! 但触摸屏是现成的,我现在是加了几台电机,用了几个WDB型号的微机监控保护器(苍南仪表厂)。我就是想通过通讯的方式在触摸屏上读取电机的三个相的电流。
保护器说明书上就说可以用485通讯,有设置地址的地方,但却不知道3个相的电流在什么地方,应该有寄存器吧,就是不知道。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有一个PLC(地址2),现在我是又加了一台PLC(地址3)。却出现下面的现象:例如:我给第一个PLC的变量V100.1送一个开关量,另一个PLC也有V00.1,他们同时都接受到这个开关量。请问怎么回事?
我在工作参数只建立了一个连接1-connection,但我写数据时填了不同的PLC地址。

网友C:
请问你使用3261与WDB的微机监控保护装置通讯采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是modbus协议吗?如果是的话,WDB应该有一个和modbus对应的地址表.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你是在离线模拟的时候发现的还是下载人机以后出现的情况,请问你现在使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楼主:
ADP版本为6.1.1.03,在离线仿真模式下试的。请福娃贝贝留个手机好吗?地址举个例子:V71.7(PLC站号选的预设值,预设值为2),另一个是3:71.7。我给V71.7送信号,3:71.7也接受。郁闷。。。

楼主:
WDB保护器就说是RS485通讯,假如是MODBUS,但说明书上并没有电流储存的地址啊,只有一个保护器的地址。一个COM2口究竟能挂几个PLC呢?我PLC选的是S7-200(via ppi;1-to-1).

网友C:
在ADP软件中,离线模拟是不能区分站号的,所以你给V71.7送信号,3:71.7也会接受.但是只要把程序下载到人机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RS485只是一种电气的连接方式,就像大家用的电话,但是通话的双方需要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就需要用同一种语言.所以WDB保护器肯定是有通讯协议的,不然就不能进行通讯.如果可以请拨电话:022-24891997-2081.

网友D:
TO:福娃贝贝:
   曾经向你请教过子连线的问题,后来我按你说的实验了一下,但感觉通过子连线关闭一个从站(该从站我故意拆掉通讯线)的通讯后,屏的通讯刷新响应速度还是没有提高,至少没感觉到有提高,而接入拆掉的从站后,恢复正常通讯后刷新速度就明显快得多,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另外就是有没有办法让屏在通讯异常的时候在屏上自动产生一个提示?这样就可以提醒用户关闭相应站点的通讯.

楼主:
难到没人做过触摸屏和电机保护器的通讯吗?

网友C:
TO:春华★秋实
   如果可以请打022-24891997-2081,我们直接电话交流吧

楼主:
我打电话,老是没人接听。郁闷

网友C:
很抱歉,我们周六周日休息,如果打电话请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有工程师在接听电话并与你进行交流和沟通.帮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