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启动后报F003

楼主(2007-07-17):
440 11KW在不接电机时,输出正常.接上电机后一启动就报F003,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A:
整流桥,电解电容,直流继电器,检测回路。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此机第一故障是上电报F003,查到是6.8兆连接的二极管漏电,换上后就好了,但接上空载的2.2KW电机一启动就报F003.继电器换过,LM358Y也换过.会不会参数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怀疑参数问题,恢复到出厂设置,再试。
电容测了没有?

网友B:
  启动后报F003和参说关系不大,问题应该还在电源上。

楼主:
我也疑惑,电容是好的,测550V只微微降一点点,马上报F003了。

网友B:
   查辅助电源

网友C:
问一下是440 的还是420 的?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参数问题,恢复出厂植就好了.

网友B:
  真的吗?你也太有才了。

网友D(2007-11-22):
大家好,我这有一台MM440,30KW的变频器上电报A0503,空载启动报FOO3,启动瞬间听见继电器响了一下,就不动了。而且上电后风扇一直没转,急啊!
欢迎交流
13295415863孙

网友E(2009-03-07):
我也有一台MM440,30KW的变频器上电报A0503,空载启动报FOO3和上面的朋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