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触摸屏与昆腾PLC通讯

楼主(2007-07-17):
哪位大虾清楚施奈德触摸屏与昆腾PLC通讯的情况阿?
施奈德触摸屏:   XBTGT5330
昆腾PLC型号:            CPU:   11302    MODBUSPLUS
需要增加通讯卡什么的吗?
通讯电缆需要购买,还是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A:
为什么不用MODBUS呢?直接选择那个990NAA26320的编程电缆就行了啊。MODBUSPLUS要用电缆,还要分线盒,以及触摸屏那端的转接器啊!11302本身带MODBUS口啊

网友B:
你直接用MODBUS,选990NAA26320就可以了。
如果用MB+通讯得配一MB+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