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的体积测量,伺服或步进控制,可能应该发到这个论坛

楼主(2007-07-17):
虚心向大家求教一个问题,希望能拉我一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
由于本人是搞过程控制出身,从没有做过与机械传动或者运动控制相关的东西。但对PLC,DCS以及部分电源,仪表,传感器,其他常规控制元件有些了解和应用。这里我提出的问题本身可能不是很严谨,很专业,还是希望大家能热心帮助我。

我们公司实验室需要十几台实验设备。该设备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需要一个汽缸来计量气体的体积变化。 设想的结构大致如下:

  首先汽缸的参数:汽缸容积要求是50或则100或则200毫升(一台设备一种规格),其他参数大约会被控制在:汽缸内径 = 50~80mm,行程 =80~200mm
  有个做直线运动的伺服运动装置控制单作用汽缸的活塞杆,汽缸的出气口与一个里面装满填料的容器A相连。在测量开始的时刻t0汽缸接近最大行程处,且汽缸里面的气体压力0.1~2.0MPa。经过1~3小时后到达时刻t1,容器A里面的填料会吸收气体使汽缸内的压力下降0.05~0.5MPa左右,此时伺服运动装置推动汽缸的活塞杆使汽缸内的压力又回到0.1~2.0MPa(汽缸完成最大行程动作的时间要小于5分钟)。测量t0到t1时刻汽缸活塞杆的行程就可计算出汽缸的体积变化了多少,从而得出容器A里面的填料在t0到t1这段时间吸收气体的体积。

最难的问题是:怎么保证测量气体体积的精度。精度要求接近零误差。装置结构以及元件选择,一切都要为了保证其精度为终极目标!
担心汽缸会漏气?控伺服运动装置的精度?压力测量变送器的精度(EJA430精度可以达到满量程的万分之七,或则更高精度的DRUCK压力校正仪)?关于气体的组分以及其压缩系数,这里由其他工艺计算来保证。

由于本人对SIMENS的300,400PLC和PCS7有一定经验,为了便于组网,数据记录及分析,倾向用SIMENS的运动控制装置。

这里不考虑价格限制,技术方案尽量可靠先进,希望大家热心提供方案和帮助选择元件,并做简单的经济预算。

联系人:sccdzq@163.com

网友A:
楼主:
  小体积密封性能一般用差压法检查..方法是先在被测定的容器内通入设定压力后关闭气源,经过设定的时间后再测量容器内的压力,由于泄露这个压力肯定低于前面已经测定的气源压力,经过测量前后压力变化的差值,并将时间\容积\温度等参数一并计算即可得到泄漏测量值..
 测量精度可保证在+/-(0.5-5%)范围,以实际工况参数而定..
 很成熟的方法..在燃气器具\发动机气门检查等行业有广泛之应用

楼主:
感谢平和兄弟的热心帮助!
我理解了你提供的的哪个方法,到时去买个FESTO的汽缸,用你提供的方法来试一下。

但是我选FESTO的哪个型号呢????
到底是选SIMENS的1FN1,1FN3直线电机,还是选步进电机1FL3,还是选其他什么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又怎么选?

FESTO也有个电动活塞杆气缸 DNCE 有谁了解。

太多问题了,请帮我啊。

楼主:
  十分感谢帅客仪器李先生的回复。

  这里我对零误差的这个说法,有补充说明,实际上要做到零误差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个提法都是不科学的。我的本意是要做到一个最小误差,一个系统中实际可能存在的最小误差。但是很遗憾,由于我没有足够经验,自己对系统到底能做到一个什么误差范围并没有概念。
  我对你说的哪个“汽车发动机做过容积测试设备”很感兴趣,认为很有借鉴的价值。你在后面补充2条中说的“体积测量的思路上,存在结构缺陷”以及所提及的检测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思路和结构问题是我最为关心,最重要的问题。
  我也曾经从事过压力传感器的产品开发,对压力变送器有一定了解。我将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带来的问题,排在目前所有问题的最后,我相信我总能找到一款成熟的压力传感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希望你能进一步提供帮助。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有没有对汽缸密封方面有经验的人士,技术探讨一下。

网友A:
能达到3MPa的的气体活动密封恐怕不好找..这是楼主方案关键问题..
  取消活动密封(活塞汽缸)实现3MPa的气体密封就比较容易..
  用差压法如果精度可以接受的话是最经济/合理/可靠的方法

楼主:
  谢谢平和。

  汽缸是公司里面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在设计,他们说最大可以做到10MPa,但是要求活塞运动速度要小于1m/s,这里实际要求20mm/s足够。100公斤啊,我没有听错!

网友A:
这么高的气体工作压力,并且维持时间以小时计,容器的绝对存气量又以ml计,按直观想象,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泄漏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不妨可以按前面网友设想的方法做一下试验:在你的机械工程师完成气缸设计加工后模拟测试条件进行密封试验..如果在充气压力达到2MPa以上并切断气源后在3个以上小时维持充气压力几乎不变.你的方案才有实现的意义..

网友A:
必须提醒你的机械工程师注意..可不是普通气缸.存在点漏气也无关紧要....
呵呵..或许与你合作的机械工程师是个好大喜功的家伙..?:)
开个玩笑..别在意哦..:))

楼主:
  这个东西漏气的问题,不归我负责,我也没有拿它没办法。
  只有暂时相信他们了。呵呵。

网友A:
呵呵..大企业病:各管一滩..组织协调困难..遇到问题准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