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关于编码器与plc结合对输出角度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7-07-17):
要求:编码器与手柄或方向盘同轴连接,手动旋转手柄或方向盘,使手柄或方向盘偏离初始位置n度,(同时编码器也旋转n度),作为信号输入
目标:经plc对信号处理后,输出信号控制电磁阀通断,利用液压系统控制输出装置实现与手动旋转手柄或方向盘同向转动,经角度检测传感器实现反馈,当转动到n度时输出装置停止转动。从而实现输入装置对输出装置的转动控制。
液压系统已具备,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使编码器与plc的信号输出给电磁阀?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使用PLC控制太麻繁了,液压系统的比例阀控制电流一般在600毫安左右。PLC输出只有标准的模块0-20毫安还要加放大器。使用位置控制器非常方便。价格比PLC低。

网友B:
此案如用绝对值编码器,用4--20mA输出的或0--5V输出的较为方便,可直接连接PLC的模拟量输入接口,也可选12位的绝对值并行信号进PLC的I/O开关输入口。
上海精浦机电 专业的绝对值编码器厂商,欢迎来电咨询索取资料:021-3203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