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啊,这个系统如何实现数据交互啊

楼主(2007-07-17):
大家好,现在欲完成一个如下的系统-----焦炉火道温度优化控制系统

若是在工业现场运行这套系统:上位机与PLC连接,PLC与工业现场的检测仪表连接。
    那么很容易实现,PLC采得工业过程生产数据,上传给上位机,经优化算法计算之后得出控制量,下发给PLC,PLC执行。

但是现在我们这套系统欲在实验室运行,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焦炉火道温度模型(非实物模型,是一个数学模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PLC与装载了该数学模型的电脑的数据交互问题。
    按照老师的要求,在装载了焦炉模型的计算机上应添加AD/DA模块,从而精良模仿工业现场。
    现在的数据流程是这样的:
    例如,模型中计算得出的温度值是1000度,通过D/A模块将温度值转换成电压信号,PLC采集到电压信号并还原成温度值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通过优化算法,得到阀门开度,并下发给PLC,PLC控制阀门开度
    由于是在实验室运行,所以不可能购买相应的阀门执行装置。PLC下发对应阀门开度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通过A/D模块转换成实际的阀门开度,去调节模型中的阀门参数。

    聚集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有几个问题.
(1)如何选取a/d,d/a板.
(2)a/d,d/a板如何与装载了焦炉模型的计算机相连,通过计算机后面的串口吗?
(3)要完成这种功能是否需要用PCI数据采集卡,但是PCI卡的输出端口只有一个啊,那这1个端口怎么能和PLC的N个模拟量I/O通道连接呢?
(4)该系统总共有70个左右的模拟量输入,2个开关量输入
(5)如果在装载了数学模型的电脑后连接输入输出模块,要完成数据交互,是否需要编成实现通信呢?

大家能帮帮我想想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QQ错了 是251371878

网友A:
你的表述不是很清楚 建议:
1、PC串口接PLC,PLC扩展A/D、D/A
2、PC串口接PLC,同时串口接A/D、D/A
QQ151371878

楼主:
恩, 我晚上回房后和你联系,现在很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