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7-17):
A:热电偶的工作原理(热电偶原理)

      什么叫热电偶?这就要从热电偶测温原理说起,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是一次仪表,它直
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
的温度。
      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材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
,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Seebeck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
塞贝克效应。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温度较低的一
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制成热
电偶分度表;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0℃时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 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
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 在热电偶测温时, 可接入测
量仪表, 测得热电动势后, 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

B:热电偶工作原理:

      两种不同成份的导体(称为热电偶丝材或热电极)两端接合成回路,当接合点的温度不
同时,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而这种电动势称为热电势。热电
偶就是利用这种原理进行温度测量的,其中,直接用作测量介质温度的一端叫做工作端(也
称为测量端),另一端叫做冷端(也称为补偿端);冷端与显示仪表或配套仪表连接,显示
仪表会指出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

       热电偶实际上是一种能量转换器,它将热能转换为电能,用所产生的热电势测量温度,对
于热电偶的热电势,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热电偶的热电势是热电偶两端温度函数的差,而不是热电偶两端温度差的函数;

  2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的大小,当热电偶的材料是均匀时,与热电偶的长度和直径无关,
只与热电偶材料的成份和两端的温差有关;

  3:当热电偶的两个热电偶丝材料成份确定后,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只与热电偶的温度差有
关;若热电偶冷端的温度保持一定,这进热电偶的热电势仅是工作端温度的单值函数。

常用的热电偶材料有:
热电偶分度号    热电极材料
     正极    负极
S    铂铑10    纯铂
R    铂铑13    纯铂
B    铂铑30    铂铑6
K    镍铬    镍硅
T    纯铜    铜镍
J    铁    铜镍
N    镍铬硅    镍硅
E    镍铬    铜镍

网友A:
说的那么复杂干嘛,就是温度不同,热电偶两端的电势差不同(毫伏级的)

网友B(2007-10-27):
热电偶的热电势是热电偶两端温度函数的差,而不是热电偶两端温度差的函数;

网友B:
热电偶工作原理:

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 , 它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 通过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 , 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 , 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 Seebeck 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 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 制成热电偶分度表 ;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 0 ℃ 时 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 , 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 ,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 , 在热电偶测温时 , 可接入测量仪表 , 测得热电动势后 , 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

热电偶优点

热电偶是工业中常用的温度测温元件,具有如下特点: ① 测量精度高:热电偶与被测对象直接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② 热响应时间快:热电偶对温度变化反应灵敏。③ 测量范围大:热电偶从 -40~+ 1600℃ 均可连续测温。 ④性能可靠, 机械强度好。
⑤ 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

网友C:
又学习了一些东东,谢谢楼主!

网友D:
说的挺好

网友E:
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 , 它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 通过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 , 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 , 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 Seebeck 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 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 制成热电偶分度表 ;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 0 ℃ 时 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金属材料时 , 只要该材料两个接点的温度相同 , 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将保持不变,即不受第三种金属接入回路中的影响。因此 , 在热电偶测温时 , 可接入测量仪表 , 测得热电动势后 , 即可知道被测介质的温度。

网友B:
  “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 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

1、这种说法不算错;
2、还有叫热端和冷端;
3、其实热电偶经常用来检测高温,也用来检测超低温,所以热端不一定“热”,冷端不一定“冷”!

网友F:
测量温度用的

网友G:
电气及自动化技术群46938398
多多学习!

网友H:
学习了,谢谢,正好要了解分度号呢

网友I:
单支式和双支式热电偶有何区别啊

网友J(2012-12-03):
单支式和双支式热电偶有何区别:
单支的热电偶就是一支热电偶,双支热电偶就是一个套管里同时装有2支热电偶的,分别进行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