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请教:造纸机的张力控制

楼主(2007-07-17):
我想请教一下造纸机的张力控制怎么实现啊?

楼主:
在收卷过程中,要是保证了线速度一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考虑张力的问题了?有哪位朋友知道的请给我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A:
造纸机一般是靠缸式卷取,一般来说现在用间接张力控制的方案比较常见。
如果涂布式的造纸机,在涂布区域一般要加张力传感器,做张力闭环处理

网友B:
可以是用张力传感器来组成张力控制,也可以采用间接张力控制,大多数都是用张力传感器的

楼主:
前几天忙于其他事情,没能即时请教几位老师,谢谢你们指点

楼主:
有的地方要求恒张力,有的要求说的是恒转矩,我记得这两者好象是反比关系,可都用在造纸上,他们究竟怎么回事我没能理解?谢谢解惑!

网友A:
看看这个公式应该对你有所帮助,转矩=力*驱动轴的直径
在造纸机上,诸如网部,烘缸,压榨等,驱动轴的直径不会发生变化,即恒张力又恒转矩
诸如中心收放卷,驱动轴随时有变化,而要求恒张力,应为变转矩控制。

楼主:
都说收卷部分是恒张力控制,可为什么我接触这个纸机要求的却是要恒转矩控制,我就不明白要是张力变化反映出来是什么现象?转矩变化反映出来又是什么现象?

网友A:
如不是中心收卷,在额定频率以下运转,都应是恒转矩控制

网友C(2007-08-17):
对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转矩,就是卷曲要比前一个分部快一点,再限制一下变频器的转矩即可,直流系统可参照变频器系统

网友D:
个人认为加上转矩限幅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