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4011求助

楼主(2007-07-17):
各位师兄请教一下,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安川616G5-4011的变频器(11KW),现在是一上电就显示"ov"故障(是在正常停止状态下),我人为把直流电压调到500V以下,还是同样的故障.按"RESET"键可复位,.等一下又显示"ov"了.按运行键也显示"ov".我已在另一台机子上试了,主板是没问题的,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现在就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特请教下各位了!请各位答复一下.在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电容换了.

网友B:
我们有大量安川616G5的各种驱动板  0573-88511528

网友C:
ov,是过电压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问题已解决了,是5V边上的电容问题.

网友D:
我也遇见同样问题,但更糟的是它又"莫名其妙"好了.
如你能留电话我想请教你.

求购!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坏的!!

网友E(2010-03-06):
我有一台616G5变频器37kw闭环控制在12/min以下一晃一晃的,抖动,加速到15/min以上机台正常,请叫各位大哥问一下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616G5变频器37kw闭环控制在12/min以下一晃一晃的,抖动,加速到15/min以上机台正常,请叫各位大哥问一下怎么解决,多谢。

频率在多少HZ

网友G:
驱动板子上面有2排降压电阻,然后有个运放,是个差分放大电路,是直接检测母线电压然后送到控制板,应该是这部分出了问题.

变频器R&D Q群:105940543

网友E:
五台机都是这样吗?该怎么解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