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对编码器与plc的链接

楼主(2007-07-17):
想通过绝对编码器将角位移信号输入plc,对信号处理后,输出信号控制电磁阀通断。
不清楚绝对编码器将角位移信号输入plc的原理和连接方法,请各位老师指教。
谢谢!

网友A:
PLC能接收的信号包括很多,最普通的有并行I/O点,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PLC有自由485口,当然也有PLC对Modbus协议有支持。有些特殊的模块支持SSI信号(西门子SM338,FM354,还有施耐德也有相关的模块),关键还要看你对什么信号或PLC熟悉了,因为越是熟悉的东西运用起来越是得心应手,也对可能会遇上的问题有预见及了解解决方法。对编码器选型有什么疑问的话可致电(86 21)32031167/62043110,zch2634@163.com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输出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有并行输出、串行输出、总线型输出、变送一体型输出

  1. 并行输出:
    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在接口上有多点高低电平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一般在一两米,对于复杂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编码器的故障损坏率。

  2. 串行SSI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
  由于绝对值编码器好的厂家都是在德国,所以串行输出大部分是与德国的西门子配套的,如SSI同步串行输出。
  SSI接口(RS422模式),以两根数据线、两根时钟线连接,由接收设备向编码器发出中断的时钟脉冲,绝对的位置值由编码器与时钟脉冲同步输出至接收设备。由接收设备发出时钟信号触发,编码器从高位(MSB)开始输出与时钟信号同步的串行信号.
  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
  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3. 现场总线型输出
  现场总线型编码器是多个编码器各以一对信号线连接在一起,通过设定地址, 用通讯方式传输信号,信号的接收设备只需一个接口,就可以读多个编码器信号。总线型编码器信号遵循RS485的物理格式,其信号的编排方式称为通讯规约,目前全世界有多个通讯规约,各有优点,还未统一,编码器常用的通讯规约有如下几种:
  PROFIBUS-DP; CAN; DeviceNet; Interbus等
  总线型编码器可以节省连接线缆、接收设备接口,传输距离远,在多个编码器集中控制的情况下还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4.变送一体型输出
   我公司提供的GPMV0814、GPMV1016绝对编码器,其信号已经在编码器内换算后直接变送输出,其有模拟量4—20mA输出、RS485数字输出、14位并行输出。

网友B:
连接绝对编码器的电气二次设备:
  连接绝对值编码器的设备可以是可编程控制器PLC、上位机,也可以是专用显示信号转换仪表,由仪表再输出信号给PLC或上位机。

  1.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
  编码器如果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连接PLC或上位机的输入输出接点I/O,其信号数学格式应该是格雷码。编码器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如果是24伏推挽式输出,高电平有效为1,低电平为0;如果是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则连接的接点也必须是NPN型的,其低电平有效,低电平为1。

  2.编码器如果是串行输出的,由于通讯协议的限制,后接电气设备必须有对应的接口。
  例如SSI串行,可连接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有SM338等专用模块,或S7-400的FM451等模块,对于其他品牌的PLC,往往没有专用模块或有模块也很贵。

  3.编码器如是总线型输出,接受设备需配专用的总线模块,例如PROFIBUS-DP。
  但是,如选择总线型输出编码器,在编码器与接收设备PLC中间,就无法加入其他显示仪表,如需现场显示,就要从PLC 再转出信号给与信号匹配的显示仪表。

网友B:
如有什么疑问可来电讯问

021-32031167  62050532

网友C(2007-12-21):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D:
太好了,正想了解呢

网友E:
现在已有直接4--20mA输出或Modbus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了,单圈的真多圈的都有,连接PLC很方便:www.gemple.cn 021-32031167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这样绝对值编码器有很多,关键要看你选的PLC接口适用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