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一只热电偶接两台仪表的精度与条件.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网友A:
并接 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B:
下面引用由zhoiw在 2007-7-18 9:40:00 发表的内容:
并接 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
但显示仪表的线性和精度不一致,两块表的显示值就不同.

网友C:
最好用双支热电偶

网友D:
最好用双头的热电偶!不影响精度!
也用并接的!问题不大!但精度会有影响!
另外,也可以其中一个仪表带变送输出到另一个仪表!这样精度和同步有影响!

网友E:
问题不大,但是仪表的显示可能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