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现在的品牌采取什么措施?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说啥

网友B:
什么都没有呀

网友C(2007-10-10):
输出装一个保险

楼主:
有的开关短路后,有的不能输出.有的停止工作,有的损坏.请阐述保护的措施?

网友D:
装个保险,难道你不会?

网友E:
还是设计问题。过流保护不好或不灵敏

网友F:
一般都是打嗝控制保护.

网友G:
看看选型样本和说明书就知道了.
最近我用过的是AB的,短路后电压降到14V本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