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网友A:
1. 接线组别相同。
2. 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 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 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 3:1。
接线组别不同在并列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中会出现电压差,加之变压器内阻,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内部产生很大的循环电流,会使变压器烧损。如果变压器比不同,其二次电压大小不等,在二次绕组中也会产生环流,这个环流不仅占据变压器的容量,还将增加变压器的损耗,使变压器输出能量降低,变比相差过大,将会破坏变压器的正常运行。变压器短路电压与变压器的负荷分配成反比。如果短路电压不同,变压器容量将不会充分发挥,短路电压小的变压器过载,而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欠载。变压器的容量笔不宜超过3:1,因容量不同的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同,负荷分配不平衡,运行不经济。

网友B:
供电局不允许变压器并列运行,是有这回事吗?

网友C:
没有限制

楼主:
说容量不同的变压器 不可并列运行吗?
两 台容量一样的变压器并列运行可以减少一次彻的电流吗 ?

网友D:
容量不同,也可并联

网友E:
供电局不允许变压器并列运行

网友B(2007-08-16):
供电局不允许变压器并列运行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F: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理想条件:
1.各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应相等.
2.各变压器的联结组相同.
3.各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标幺值(或短路电压)应相等,而且短路电抗和电路电阻之比也应相等.

网友G:
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是不是象发电机一样需要并联柜的?

网友F: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理想情况:
1.空载时并联的各变压器二次侧之间没有循环电流,即空载时各变压器二次侧没有铜耗,一次侧的铜耗也少.
2.负载后,各变压器所承担的负载电流按它们的额定容量成比例分配,这样并联变压器的装机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
3.负载后各变压器二次侧电流同相位,在总的负载电流一定时各变压器所分担的电流最小;如果各变压器二次侧电流一定,则共同承担的总电流最大.

网友H:
通常指前三个条件.

网友I:
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1.所有并列变压器的额定一次电压及二次电压必须对应相等,也就是所以并列变压器的电压比必须相同,允许差值不得超过±5%。
2.所有并列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即短路电压)必须相等,允许差值不得超过±10%.
3.所有并列变压器的连接组别必须相同.
此外,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容量应尽量相同或相近,其最大容量与最小容量之比,一般不能超过3:1

网友J:
因为供电局怕麻烦,并联不好容易出事

网友K:
供电局不允许变压器并列运行?  我们厂就是两台1000的变压器在一块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