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ROFIBUS总线控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17):
请教各位高手,同时小弟也想向各位高手学习一下现场总线如何正常使用和维护,小弟最近碰到一件事,就是我现在是一条由S7-400和6ES70箱通过PROFIBUS总线连接进行控制的生产线,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6ES70在没有规律的报F082故障,而且报故障的变频器不固定,在乱报,一会这台一会那台,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去查这问题,想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我该如何去查这个问题,另外补充一点就是在外部还有三个从站,请帮帮忙吧,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查一下网络接线,特别是总线屏蔽层接地
也有可能因为线路太长,建议增加RS485中继器

楼主:
谢谢帮助,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如何才能一段一段的检查呢?还有就是RS485中继是如何加入的,我哦还没用过

网友B(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