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刻度

楼主(2007-07-18):
请教各位大虾:偶遇到一块电流表,左下角标了个50/1,但表的刻度最大却只是5安.请问如何确认该表的量程,该表如次标正确吗?谢谢.

网友A:
这种电流表是为互感器配的,其满量程为5A,任何一块配互感器的电流表,都是5A的表头,只是表盘不同。这块表是配50:5电流互感器的。

楼主:
谢谢李工,偶是没弄懂为啥左下角标了个50/1,但表的刻度最大却只是5安.

网友B:
对,老李说得很对!

网友B:
不会是50/1 就是250/5的吧!

网友C(2007-08-30):
   应该配250\5的互感器,50\1是电流表的刻度倍数.没见过这样的电流表,个人认为.也许不对!

网友D:
找个220变6.3小变压器,次极串个10欧电阻再串万用表短路,确定电流表电流大小.

网友E:
应该配250\5的互感器,50\1是电流表的刻度倍数.没见过这样的电流表,个人认为

楼主:
偶认为是标识错误.表的刻度最大不应是5安,应是5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