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7-07-18):
ATV31系列 3相380V 2.2KW变频器报警“INF”(内部故障),经查I/O控制板(DC10V、24V)是正常的。面板与显示板的连接也是正常的,主板没有查,但我看到SUP菜单中的ULN参数是4633,正常应该是380左右,是不是主板的内部程序乱了??

楼主:
已经修好了,CPU坏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08-09-10):
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模一样,故障也一样.我的SUP菜单中的ULN参数是4634,不知你那CPU在哪买的,能不能卖给我两块.QQ:869908919

网友A:
有没有呀?

网友B(2008-10-23):
我有施耐德的控制板,不过是旧的58,38,31的,货期五个工作日
jin_yinhui@sina.com

网友C:
可以肯定的说,你的CPU坏了

网友C:
要是实在是不明白的话,找我吧,QQ:610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