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寻求技术帮助

楼主(2007-07-18):
我是组太王软件的一个使用者,我也是第一次使用组太王这个软件。现在有些使用过程中的小问题向你请教。望能在百忙之中给予我答复!
1、几个点的选择
比如,我现在有1、2、3、4、5、6、7、8个点,或者更多。而我要作个选择程序,每次之运行其中的2个或3个,这个选择程序直接用C语言编会不会被组太王接受,或是否有现成的程序做这个事情!
2、两个不同按钮的动画连接问题
我现在有两个按钮,一个是 程控器运行按钮,一个是程控器停止按钮。两个都是设置的为按钮按下时为红色(变量为1时),否则为绿色(变量为0)。我现在想用的是当程控器停止按钮按下后,即程控器停止按钮此刻为红色,程控器运行的按钮的颜色跟随着从红色变为绿色(程控器运行按钮开始时就为红色),可是在编好后不能和想象的那样实现。我用的方法是在程控器运行按钮的动画连接的隐含时,在命令语言连接处的命令里用if else语句编的。命令为
if(程控器停止==1)
{程控器运行=0;}
可是,运行后却成了,当程控器停止按钮为绿色时,程控器运行按钮可自由操作,但是,但程控器停止按钮为红色时,程控器运行按钮不能操作。能不能有别的方法使能按照我想要的这种方式动作?
现在,我就现问这些问题。以后还有许多的问题会问。望你们给予帮助。

网友A:
第一个,看不懂
第二个,你的两个按钮的命令语言都一样?如果一样就错了。
程控器运行按钮里 程控器运行=1;
程控器停止按钮里 程控器运行=0;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还是没有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还有没有别的高手了,给予我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B:
在屏幕上做两个方型
填充变量 0 时 为 绿
把100改成1.为 红.
弹起时:
第一个:
if(\\本站点\骨料A1慢速料门==1)
{\\本站点\骨料A1慢速料门=0;
\\本站点\骨料A2慢速料门=1;}
else
{\\本站点\骨料A1慢速料门=1;
\\本站点\骨料A2慢速料门=0;}
第2个
if(\\本站点\骨料A2慢速料门==1)
{\\本站点\骨料A2慢速料门=0;
\\本站点\骨料A1慢速料门=1;}
else
{\\本站点\骨料A2慢速料门=1;
\\本站点\骨料A1慢速料门=0;}

网友C:
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好了,我在,就给你回答,QQ532609897

网友D:
临下一度.的方法可行的,

网友D:
我刚刚试了一下.临下一度.的方法可行.

网友E:
感觉象作业。

网友C:
你是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