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7-07-18):
    想请问大侠们,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热电偶模块EM231、热电阻模块EM231三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普通EM231可接4路4~20mA或0~10V等模拟量信号,热电偶EM231专用于热电偶输入,热电阻EM231专用于Pt100热电阻输入

网友B:
热电偶/热电阻模块可看作是特殊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不过是热电偶/热电阻专用的罢了。

楼主:
热电偶输入和热电阻都是4~20mA的信号,普通EM231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C:
楼上的,哪个老师告诉你热电偶和热电阻输出的是4~20mA的信号,热电偶输出是MV信号,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值,除非你另外加了温度变送器,如果你用了温度变送器,那就可以用EM231,否则热电偶只能用热电偶模块,热电阻只能用热电阻模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方向在 2007-7-18 10:24:00 发表的内容:
  普通EM231可接4路4~20mA或0~10V等模拟量信号,热电偶EM231专用于热电偶输入,热电阻EM231专用于Pt100热电…
--------------------------------------------------------------------------------------------
赞同!!!

网友E(2008-10-10):
很简单的问题,大家总是搞得很复杂,建议看看三者的详细说明书

网友F:
我一般都用EM231,要测温度的话加温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哪个老师告诉你热电偶和热电阻输出的是4~20mA的信号,热电偶输出是MV信号,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值,除非你另外加了温度变送器,如果你用了温度变送器,那就可以用EM231,否则热电偶只能用热电偶模块,热电阻只能用热电阻模块,

有的热电偶和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装在内部的

网友H:
EM231 AI4 X12BIT  模量量四路输入;

EM231 AI4XTC    热电偶四路输入;

EM231 AI2XRTD   絷电阻2路输入;

网友I:
请问各位老师:

           西门子PLC S7-200用PID控制温度时怎么用自整定才能将温度迅速控制准确,我以前在调试时有时3,4小时后还没整定好,欧姆龙CP1H PLC自整定时最多半小时就可以了。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普通EM231可接4路4~20mA或0~10V等模拟量信号,热电偶EM231专用于热电偶输入,热电阻EM231专用于Pt100热电阻输入

网友K:
资料有详细说明,可以看看.

网友L: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M:
五楼的朋友,什么是MV信号啊

网友N:
恩,各说纷纭, 大家博观而约取吧. 呵呵

网友O:
热电偶是毫伏信号.只能通过变送器转换成毫安信号或0到10V电压信号,才能用在EM235上.如果用专门的热电偶模块,可以避免使用变送器.从成本角度讲,应该是比较经济的.

网友P(2008-11-11):
 输入模块都支持 电流  电阻 输入啦

只要改一下 接线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Q:
同意楼上啊,看看系统手册就是这样说的啊

网友R:
有的时候真的希望大家先看看手册在提问!

网友S:
具体的编程要不要看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比如说用0到100度的,和用0到400度的 .具体编程可一样啊?

温变一般是输出4到20mA的电流信号.具体到0度的偏移量.及每变化1度的数字量.是不是都不是一样的.

问问各位大虾!

网友T:
对啊 说的很对

网友U:
这是一个模块呀

哪来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