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变频器整流怎么会炸呢?

楼主(2007-07-18):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用的过程中变频器的整流炸了,有两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西门子对电源要求高,中国电网有时达不到其要求.

网友B:
电压不平衡,导致电流不平衡,加装输入电抗器会有点效果
再说,西门子输入整流器就是容易爆,没有办法
换大电流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输入电压的稳定?

网友B:
只有加输入电抗器尽可能使输入电流平衡
要不直接用外接整流器

网友C:
我用法国施耐德的变频器,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网友D:
那类变频器,型号是多少

网友B:
我的ECO 45KW西门子变频器使用过程中缺相
检查发现全桥损坏1相,因电机实际22KW。说明全桥质量有问题,缺相还用了几个小时才知道

网友E:
我们的也炸过,很惨,整流桥都炸豁了一大块。工程师说的是工作环境不好,金属粉尘大了

网友F:
我这里也炸了一块,新设备啊,送西门子维修,诊断报告也没有说出所以然。

网友G:
“很惨,整流桥都炸豁了一大块”
整流桥先天性品质差,质量有问题!集体索赔!!!

网友H:
很多变频器在设计上有问题,当电网突然掉电又复电时,有的变频器的整流桥就炸了。

网友I:
欧洲那边生产出来的整流桥都容易炸。
我一般炸了之后,都用日本三社的整流代替。
要么用FUJI整流代替。比较稳定。

网友I:
特别是西门康整流桥,最差劲。
ABB 400系列的都是用这类模块。
都是炸整流桥,有的捎带着IGBT一起捎带的炸了,
真是冤枉的很。我在这里替IGBT喊冤了。
都是整流桥选的不好,所引起有的。

网友J(2007-11-23):
很正常,我就碰到过几次,是工作环境不好,时间不长受潮再上电就可能发生.保养才是最有效的

网友K:
事出必有因,一定要查出原因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是单纯的去换零件那也不是办法啊,我建议一定要查出什么原因,对症下药啊

网友I(2008-01-23):
西门子ECO早期的都是1200V整流耐压的模块。
选择耐压大些的可能会好些。用1600V耐压的整流。
会稳定很多。 欢迎浏览:www.gzweixiu.com

网友L(2008-02-25):
为什么停机后再开机,容易炸毁其中半导体元件,奇怪?并且三相快熔全部烧了,请教大家了。

网友M:
是不是使用上电就启动功能,主电容还没有来得及充满电,带负载就可能放炮

网友N(2010-06-06):
我们也炸过几台,有的是正常开机的时候。有的是空调开低了,结露了上电,哎,惨呀,几十千瓦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