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功能块说明

楼主(2007-07-18):
一、 Arithmetic:算术运算功能块
1、 ADD_****:将输入值进行相加运算,然后输出。所有的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数据类型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REAL、TIME。
2、 DIV_****:用第一个输入值除以第二个输入值,然后输出。所有的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数据类型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REAL。如果数据类型是任何一种INT型,那么结果将之保留整数部分。
3、 MOD_****:用第一个输入值除以第二个输入值,然后将余数(模)输出。所有的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数据类型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
4、 MOVE:将输入直接传给输出。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
5、 MUL_****:将输入值相乘后输出。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数据类型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REAL。
6、 SUB_****:用第一个输入值减去第二个输入值,然后输出。所有的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数据类型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REAL、TIME。
7、 TIME_DIV_****:用第一个输入值除以第二个输入值,然后输出。第一个输入值的数据类型必须是TIME,第二个输入值的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REAL。输出值的数据类型只能是TIME类型。
8、 TIME_MUL_****:用第一个输入值乘以第二个输入值,然后输出。第一个输入值的数据类型必须是TIME,第二个输入值的数据类型要与功能块的名称****部分要保持一致,可以是:INT、DINT、UINT、UDINT、REAL。输出值的数据类型只能是TIME类型。
二、 Bistable:双稳态电路功能块
1、 RS:这个功能块是利用RS存储器的特性来决定输出值。当输入端R为1时,不论输入端S为何种状态,输出端Q都为0,当输入端R由1变为0,输出端会因为输入端S的状态而改变;当输入端R为0时,输出端Q的状态就由输入端S的状态决定,输入端S为0时,输出端Q为0,输入端S为1时,输出端Q为1,此时,即使输入端S由1变为0,输出端仍为1,如果输入端S、R同时为1时,输出端Q为0。
1 2 3 4 5 6 7 8 9
S
R
Q
2、 SR:这个功能块是利用SR存储器的特性来决定输出值。当输入端S为1时,不论输入端R为何种状态,输出端Q都为1,当输入端S由1变为0,输出端会因为输入端R的状态而改变,当输入端R为0时,输出端Q的状态仍为1,当输入端R为1时,输出端Q为0;此时,如果输入端S、R同时为1时,输出端Q为1。
1 2
3 4
5 6
8 9
S
R
Q
&n

网友A:
CTU:这是一个正计数计数器的功能块。当R为1时,CV值清0。当R为0、CU由0变为1时,CV值自动加1,直到CV值等于或大于PV值时,Q才输出为1。如果R一直为1,则不会进行计数。????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不论你计数值是不是到了设定值,输出都是为1的!

网友B(2009-07-19):
说的 有点 深 具体 有 什么 用处 吗 ? 举个例 看看 可以 吗?
Junjun1963@163.com

网友C:
楼主还不如上传手册呢,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