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楼主(2007-07-18):
请教一下 直流模块调速是否一定要接测速反馈(测速发电机),不接是否对运行时的速度有影响,精度是多少?哪位先生可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先谢谢了  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对调速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电枢电压反馈代替速度反馈.
当然,采用电压反馈的调速精度和转矩特性都较差.如果不接入速度反馈及系统开环运行,那么负载运行时电机速度将大幅度降低也就无法谈精度是多少了.

网友B:
不是的
具体精度不怎么好说

网友C:
问题很多的要看电机的具体参数。要是不弱此的电机可以看成电枢电压于转速是线性的

网友D(2008-05-07):
590电源板,6RA23  6RA24主控板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E:
路过看看,说不上什么,有条件的话用个编码器吧

网友F:
关注中,我也想了解。

网友G:
编码器速度反馈比较理想

次之测速反馈

然后就是电压反馈

网友H:
路过看看,说不上什么,有条件的话最好用个编码器吧

网友I:
主要看你怎么用在什么工艺条件下了

网友J:
用旋转光电编码器做590速度反馈精度最好,比模拟测速发电机高多了,价格现在也比模拟测速发电机低了。如需要我可为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