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这样做,行吗?

楼主(2007-07-18):
各位前辈:我们这有一台S7-300和TP270的触摸屏,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电缆不知道被哪个人给剪断了,我看了,这根通讯电缆里面只有2对双绞线,我将它用焊锡丝对焊,然后用热缩管塑封,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触摸屏与PLC的信号通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不需要屏蔽吗?

网友C:
如果十几米的话,不用屏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E:
可能会有干扰的

网友F:
如果使用效果可以的话,上来说声,

网友G:
得看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