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莫名跳开,为什么

楼主(2007-07-18):
振动筛用的接触器,两个并排安装在防爆启动器里面
用了两年 一直很好 可最近
左面的一个有时候就自己跳闸,用尖嘴钳轻轻一拉触头支架就脱开(吸不住)
反复启动几次时好时坏
 测量线圈电压388V
怀疑是里面有脏东西铁心吸合不良 拆开里面也很干净(防爆的东西里面密封很好)
最后实在没办法 换了一个新的  没事儿了
请教给为高人,咋回事儿啊

网友A:
线圈有问题了吧

网友B:
线路接触不好,尤其是线圈引线处,我也遇到过依次,不过是在混凝土搅拌器上

楼主:
线圈以前直至好好的
我卸下来看了
颜色很好 不像烧了
而且每个螺丝我都紧了没松

网友C:
       检查线圈和铁芯上的短路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这交流接触器是不是有自锁,检测一下辅助触点有没有触点老化,或吸合不牢固的.
估计你这设备震动会很大吧,看一下各个联锁点,会不会由于震动而产生了误动作.

网友E:
接触器的线圈短路,和自锁点接触不好

网友F:
自锁点接触不好

网友G:
   “有时候就自己跳闸,用尖嘴钳轻轻一拉触头支架就脱开(吸不住),反复启动几次时好时坏”

1、铁芯吸合不好;
2、辅助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H:
自保节点接触不良。

网友I:
没有莫名其妙的事情,有因才有果.
仔细检查,反复推敲.在实际现场,解决问题容易.

网友J:
应该是主触头打火的原因

网友K:
1、铁芯吸合不好;
2、辅助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L:
一班情况是辅助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M: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铁芯吸力不行了.

网友N:
支持楼上的,我觉得也是。

楼主:
谢谢楼上同行们的指点
有些东西就是很纳闷
听说
发电机不用的时候把励磁线圈线头端接就会放磁
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没有旋转 就没有切割
怎么放的剩磁
没想到的是
前阵子大修回来的卡特3512发电机组 在大修厂带800KW负荷运行了72小时回来一启动就是不能建电压启动不起来
后来找电瓶冲了点磁才起起来
可能就是运输过程中励磁线颠簸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