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LC与人机的通讯

楼主(2007-07-18):
我用的是PWS3261,组态软件为ADP6.1.1.03,PLC为S7-200的,有2台PLC,请问各位大虾,为了完成人机与PLC的通讯,我都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呢?还有,PWS3261一个通道COM2能下挂几个接点呢?

网友A:
如果你把两台S7 200 PLC都通过编程调用MODBUS从站指令库将其变成两台MODBUS从站,然后在PWS3261的组态中将3261设置为MODBUS主站,再将其COM1或2口设置为RS485,就可以实现多台PLC和人机的通讯了,细节问题还很多,建议仔细阅读S7 200和PWS3261的手册.

楼主:
请问在哪里将3261设置为MODBUS主站?PWS3261一个通道COM2只能下挂一个PLC吗?

网友A:
你在"工作参数"菜单下将"PLC种类"设为MODBUS SLAVE即可,COM1,2口设置为RS485,或422口可以挂多个相同物理接口的PLC,注意各从站站号不得重复.

楼主:
还是不行。我如果改为MODBUS SLAVE,在元件种类只有B(ON/OFF按钮),而没有变量位V及其他。我以前选的是S7-200(via PPI;1-to-1)。我在PLC都是用变量V做的按钮。如果选了S7-200(via PPI;1-to-1),是不是一个COM2口只能挂一个PLC呢》?

网友B:
选择S7-200(via PPI;1-to-1)的协议也可以在一个COM下连接几台S7-200,几台S7-200设置不同的站号,需要对这些S7-200访问的话,只需要对画面上的地址写成2:VW0,3:VW0.类似这样的就可以.

楼主:
谢谢福娃贝贝!!

网友A:
TO 福娃贝贝:
你指的是否是多埠通讯,但我看了相关的说明好象没提到在一个通讯口下接几台S7 200,而是通过不同的口COM1,COM2,以太网口(如果有的话)各接一台PLC,你的那种做法请问你有过实验吗?

楼主:
TO  winter938:
福娃贝贝的应该不是说多埠通讯,但你说的应该是啊.我现在也没在线试过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接两台S7-200和接1台的S7-200做法是一样的,只需要将2台S7-200通过RS485连接,然后连在人机的COM口上,画面上的地址做成(站号:地址)这样的就可以.

网友A:
TO 春华秋实:
前面我提到的那种方式我实验过,就是还没把子连线搞得太明白,通讯是连通了,和福娃说的做法有点类似,多埠通讯表达地址的方式为
连接号\站号:元件号
我和福娃的做法地址表达也不完全相同,我的是
站号:WXXXX   寻址字寄存器时
站号:BXXXX   寻址位元件时
XXXX代表元件编号,这个和你调用MODBUS-SLAVE库指令的时候设置有关,福娃的做法我没尝试过,不敢妄言.

楼主:
TO winter938
可我在PLC都是用的变量啊。例如:V100.1  VB1000  VW2000
如果用MODBUS SLAVE 就只能用B..   ,  W....

网友A:
建议楼上去看看S7 200的系统手册有关MODBUS协议库一章内容,S7 200的内存地址和我所说的元件编号有一个映射的关系.如果你要直接用PLC的变量就用多埠通讯或福娃的方式好了,这样一来还不用PLC编程占用其存储空间.

楼主:
TO winter938:
我看了MODBUS协议库,但觉得不太方便啊,因为每个点我都要换算成MODBUS地址,而且又不是什么公式,这样不很容易出错吗?假如是I10.0,要换算也需要一些时间吧。还有,如果要显示I0.0的状态,是不是直接读取2:B010001?2为地址。

网友B:
1台3261连2个S7-200我们这边测试过,就按照我上面的说做,协议就用S7-200(via PPI;1-to-1),没有问题,但是两个S7-200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数据的读写,如果要交换数据,可以通过人机进行.

楼主:
TO 福娃贝贝:
  我上次问的人机和保护器的通讯,你以前做过吗?有做的话,请说一下你的方法,谢谢!!即使不是WDB型的保护器,其他的也行,我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一般对于像你这种的仪表或者什么电力保护装置,与HITECH进行通讯的话有两种方法:1、如果你的仪器也支持modbus协议,ASCII或者RTU的都可以,那我们的人机也支持modbus协议.2、使用宏指令安照你的WEB的协议在人机上来写通讯。

网友C:
见识了,路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