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7-07-18):
各位专家,打算控制两台同步力矩伺服电机,电机和驱动器打算用安川的,大家推荐一款运动控制器,主要是想同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谢谢。我的QQ13000266

网友A:
如果两轴都是脉冲控制方式或者可以一轴脉冲,一轴模拟量控制方式, TRIO的MC302X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Parker的6K控制器,我用过他的两轴同步功能。

网友C:
如果你想用台达的驱动器和电机,那么他们应该会给你良好的建议!

网友D:
“想同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同步指标有何要求?

楼主:
现在刚涉入这个领域,对控制精度目标还不是很明确,当然性能应该高点比较好,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E:
"对控制精度目标还不是很明确,当然性能应该高点比较好"
性能,是用钱换的。如果没有目标,只说性能高,这个要高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高”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7-24 18:31:00 发表的内容:
  "对控制精度目标还不是很明确,当然性能应该高点比较好"
性能,是用钱换的。如果没有目标,只…
--------------------------------------------------------------------------------------------
专家您好,具体是控制两个电机同步或按一定比例运行,还要有准确定位功能,如果两个电机有偏差,要在几十秒内校正为同步,定位误差是秒级,请您给推荐一款运动控制器吧,十分感谢!

网友D:
“要在几十秒内校正为同步”———要求不高;
“定位误差是秒级”———也可以实现;

关键是同步偏差如何?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7-25 13:39:00 发表的内容:
  “要在几十秒内校正为同步”———要求不高;
“定位误差是秒级”———也可以实现;

关键是同步…
--------------------------------------------------------------------------------------------
专家您好!什么是同步偏差?小弟不太懂

网友D:
"具体是控制两个电机同步或按一定比例运行"———这是楼主的原话,既然提同步,就必然有同步要求,即偏差允许范围。

两个力矩电机是驱动同一个轴,或者平行移动的直线轴吗?是,需要有相对严格的同步问题;不是,则是未必要求严格的同步,但必须保证两轴间运动关系的协调。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7-25 15:12:00 发表的内容:
  "具体是控制两个电机同步或按一定比例运行"———这是楼主的原话,既然提同步,就必然有同步要求…
--------------------------------------------------------------------------------------------
是的,您问得很好,不是驱动同一个轴,所以没有对同步偏差进行要求,但要求在几十秒内将它们调成同步,当然,不是严格同步,

网友D:
既然不是驱动同一个轴,则更多的是要求运动间的协调性,“几十秒内将它们调成同步”的要求确实不高,楼主可以考虑带电子齿轮,或者电子凸轮功能的控制器,配合其相位调整功能,应该不难实现楼主的要求,可以问问Trio,PMAC等产品。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7-25 15:41:00 发表的内容:
  既然不是驱动同一个轴,则更多的是要求运动间的协调性,“几十秒内将它们调成同步”的要求确实不高,楼主可…
--------------------------------------------------------------------------------------------
十分感谢专家指点!
最近留意看了贵版上的帖子,发现有人推荐MP2000系列和Galil的运动控制器,不知能不能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D:
“Galil的运动控制器”———可请教刘版主,他是行家.

另,请勿继续称本人为专家。

网友E:
“最近留意看了贵版上的帖子,发现有人推荐MP2000系列和Galil的运动控制器,不知能不能实现我的要求”
我的老板是GALIL代理商,对MP2000、MC302X不太熟,但是如果只是目前提出的要求的话,只要你有秒级以下的位置传感器,几十秒的时间,对谁都不是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7-26 8:31:00 发表的内容:
  “Galil的运动控制器”———可请教刘版主,他是行家.

另,请勿继续称本人为专家。
--------------------------------------------------------------------------------------------
呵呵,谦虚了,十分感谢!

楼主:
谢谢刘版主,我向老板汇报一下,他好像倾向于MP2000系列,因为安川电机推荐同步用这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