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动电机接线形式

楼主(2007-07-18):
有的可以从电机进线中引入220电源,有的不可一以,为什么

网友A(2009-01-05):
因为接线方法不一样,

网友B:
你说的是能耗制动还是电磁制动啊???制动一般有电磁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电磁制动是抱闸一类的,有液力的和电磁铁的;反接很容易理解;另外的能耗就是通过反馈加入磁场制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能耗制动还是电磁制动啊???制动一般有电磁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电磁制动是抱闸一类的,有液力的和电磁铁的;反接很容易理解;另外的能耗就是通过反馈加入磁场制动!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磁制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