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开规格对不对

楼主(2007-07-18):
额定电流15的电机配额定20的空开是要一直跳的,对?公司的电器设计说没错,

网友A:
不会吧,应该不会跳.但最好选的稍大一点.

网友B:
应该配电机保护型
如7.5KW电机 15A电流 配断路器DZ47-60/3p D32 如果配C32就容易启动跳闸

同时因断路器对环境温度比较敏感,也容易因环境温度更高而提前跳闸

网友C:
选择 D型的,曲线不一样

网友D:
 应该配电机保护型

网友B:
还有就是如果电机起动时间太长,断路器也尽可能选得偏大一些
我选断路器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0~150%

网友E: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空开的选择不要考虑过流保护,那是不可靠的。空开按短路保护选择,过流保护用热继电器(如负载是电机)等专用的电器,现在有某型号空开就不带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G:
所谓的某型号是什么型号?
每个厂家的空开还不一样,根据厂家的推荐来就可以了,不放心就再选大点,同一框架的相近两个额定容量的都差不多价格

网友H(2009-03-06):
选30A的就没问题了,20A危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选择 D型的,曲线不一样

赞同!

空开有2种,一种是用于普通的电路,另一种是用于控制电机用的,区别就是控制电机用的曲线能避开电机的启动电流,同时能有效的保护电机。

而普通的空开在电机启动的瞬间,往往会过流动作,如果加大容量,虽然也可使用,但它的过流保护性能不及电机专用型。

网友J:
D 型的,线路保护用的;最好用电机保护专用的啊

网友K:
是的,同意楼上的,应该用电机保护专用的

网友L:
C型的过载电流瞬动倍数为5,D型的过载电流瞬动倍数为10,电机起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自己算算不就明白了?

网友M:
选择的电流匹配没有问题,问题在空开的类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