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讯的精简设计

楼主(2007-07-18):
一、引言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为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其中采用RS-485通讯方式实施控制的方案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造价低廉。但是,RS-485的通讯必须解决数据编码、求取校验和、成帧、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超时处理和出错重发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一条简单的变频器操作指令,有时要编写数十条PLC梯形图指令才能实现,编程工作量大而且繁琐,令设计者望而生畏。

  本文介绍一种非常简便的三菱FX系列PLC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它只需在PLC主机上安装一块RS-485通讯板或挂接一块RS-485通讯模块; 在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造价仅仅数百元的“功能扩展存储盒”,编写4条极其简单的PLC梯形图指令,即可实现8台变频器参数的读取、写入、各种运行的监视和控制,通讯距离可达50m或500m。这种方法非常简捷便利,极易掌握。本文以三菱产品为范例,将这种“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简便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二、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1、系统硬件组成

  如图1~图3所示。

    图1 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图2 FX2N-485-BD通讯板外形图

    图3 三菱变频器 PU插口外形及插针号

    FX2N系列PLC(产品版本V 3.00以上)1台(软件采用FX-PCS/WIN-C V 3.00版);FX2N-485-BD通讯模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m);或FX0N-485ADP通讯模块1块+FX2N-CNV-BD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0m);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盒1块(安装在PLC本体内)带RS485通讯口的三菱变频器8台(S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A500系列、V500系列等,可以相互混用,总数量不超过8台;三菱所有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编号、命令代码和数据代码相同。);RJ45电缆(5芯带屏蔽);终端阻抗器(终端电阻)100Ω;选件:人机界面(如F930GOT等小型触摸屏)1台。

  2、硬件安装方法

  (1) 用网线专用压接钳将电缆的一头和RJ45水晶头进行压接;另一头则按图1~图3的方法连接FX2N-485-BD通讯模板,未使用的2个P5S端头不接。

  (2) 揭开PLC主机左边的面板盖, 将FX2N-485-BD通讯模板和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安装后盖上面板。

  (3) 将RJ45电缆分别连接变频器的PU口,网络末端变频器的接受信号端RDA、RDB之间连接一只100Ω终端电阻,以消除由于信号传送速度、传递距离等原因,有可能受到反射的影响而造成的通讯障碍。

3、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为了正确地建立通讯,必须在变频器设置与通讯有关的参数如“站号”、“通讯速率”、“停止位长/字长”、“奇偶校验”等等。变频器内的Pr.117~Pr.124参数用于设置通讯参数。参数设定采用操作面板或变频器设置软件FR-SW1-SETUP-WE在PU口进行。

  4、变频器设定项目和指令代码举例

  如表1所示。参数设定完成后, 通过PLC程序设定指令代码、数据和开始通讯, 允许各种类型的操作和监视。

  5、变频器数据代码表举例
  如表2所示。

6、PLC编程方法及示例

  (1) 通讯方式

  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方式进行通讯,PLC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1个网络中只有一台主机,主机通过站号区分不同的从机。它们采用半双工双向通讯,从机只有在收到主机的读写命令后才发送数据。

  (2) 变频器控制的PLC指令规格

  如表3所示

  (3) 变频器运行监视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M8000    运行监视;EXTR K10 K0 H6F D0    EXTR K10:运行监视指令;K0:站号0;H6F:频率代码(见表1); D0: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指令解释:PLC一直监视站号为0的变频器的转速(频率)。

  (4) 变频器运行控制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0    运行指令由X0输入;
  SET  M0    置位M0辅助继电器;
  LD  M0

  EXTR K11 K0 HFA H02    EXTR K11:运行控制指令; K0:站号0;HFA:运行指令(见表1); H02:正转指令(见表1)。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0    复位M0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向站号为0的变频器发出正转指令。

   (5) 变频器参数读取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3    参数读取指令由X3输入;
  SET  M2    置位M2辅助继电器;
  LD  M2
  EXTR  K12 K3 K2 D2    EXTR K10: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K3:站号3;K2:参数2-下限频率(见表2);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OR  RST  M2    复位M2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读取站号3的变频器的2号参数-下限频率。

  (6) 变频器参数写入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1    参数变更指令由X3输入;
  SET  M1    置位M1辅助继电器;
  LD  M1
  EXTR K13 K3 K7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7:参数7-加速时间(见表2);K10:写入的数值。
  EXTR K13 K3 K8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8:参数8-减速时间(见表2);  K10:写入的数值。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1    复位M1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将站号3的变频器的7号参数-加速时间、8号参数-减速时间变更为10。

  三、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综合评述与对比

  1、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PLC(MR型或MT型)的输出点、COM点直接与变频器的STF(正转启动)、RH(高速

网友A:
三菱F700和A700系列支持MODBUS-RTU协议,采用SIEMENS的S7 200 PLC和Step7-Micro/Win v4.0 SP5编程直接调用编程软件内置的MODBUS-RTU主站指令库就可以很简单的实现MODBUS_RTU通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小型PLC都开始支持MODBUS通讯并简化了编程工作,但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有个缺点就是响应速度的问题,尤其是在多台时,往往控制的实时性要求得不到满足,通讯本身还有抗干扰的有求,对布线施工,元器件安装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在设计通讯控制变频时也要考虑通讯不正常时的系统安全问题,所以我认为在高速高可靠性的场合通讯适合于监视,参数修改一类和人对话的任务而不宜直接参与控制.

网友B:
谢谢!
希望楼主能够把图片也找到贴出来

网友C(2007-08-22):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D:
希望楼主能够把图片也找到贴出来

网友E:
希望楼主能够把图片也找到贴出来.

网友F:
我健全一下吧

网友F:
变频器与PLC通讯的精简设计 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简便方法,并综合评述了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深入了解这些方法,有助于提高交流变频传动控制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先进性和经济性。 1、引言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为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其中采用RS-485通讯方式实施控制的方案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造价低廉。但是,RS-485的通讯必须解决数据编码、求取校验和、成帧、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超时处理和出错重发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一条简单的变频器操作指令,有时要编写数十条PLC梯形图指令才能实现,编程工作量大而且繁琐,令设计者望而生畏。 本文介绍一种非常简便的三菱FX系列PLC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它只需在PLC主机上安装一块RS-485通讯板或挂接一块RS-485通讯模块; 在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造价仅仅数百元的“功能扩展存储盒”,编写4条极其简单的PLC梯形图指令,即可实现8台变频器参数的读取、写入、各种运行的监视和控制,通讯距离可达50m或500m。这种方法非常简捷便利,极易掌握。本文以三菱产品为范例,将这种“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简便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2、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2.1 系统硬件组成 如图1~图3所示。
图1 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图2 FX2N-485-BD通讯板外形图
图3 三菱变频器 PU插口外形及插针号(从变频器正面看)

网友F:
FX2N系列PLC(产品版本V 3.00以上)1台(软件采用FX-PCS/WIN-C V 3.00版); FX2N-485-BD通讯模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m); 或FX0N-485ADP通讯模块1块+FX2N-CNV-BD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0m); 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盒1块(安装在PLC本体内); 带RS485通讯口的三菱变频器8台(S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A500系列、V500系列等,可以相互混用,总数量不超过8台;三菱所有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编号、命令代码和数据代码相同。); RJ45电缆(5芯带屏蔽); 终端阻抗器(终端电阻)100Ω; 选件:人机界面(如F930GOT等小型触摸屏)1台。 2.2 硬件安装方法 (1) 用网线专用压接钳将电缆的一头和RJ45水晶头进行压接;另一头则按图1~图3的方法连接FX2N-485-BD通讯模板,未使用的2个P5S端头不接。 (2) 揭开PLC主机左边的面板盖, 将FX2N-485-BD通讯模板和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安装后盖上面板。 (3) 将RJ45电缆分别连接变频器的PU口,网络末端变频器的接受信号端RDA、RDB之间连接一只100Ω终端电阻,以消除由于信号传送速度、传递距离等原因,有可能受到反射的影响而造成的通讯障碍。 2.3 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为了正确地建立通讯,必须在变频器设置与通讯有关的参数如“站号”、“通讯速率”、“停止位长/字长”、“奇偶校验”等等。变频器内的Pr.117~Pr.124参数用于设置通讯参数。参数设定采用操作面板或变频器设置软件FR-SW1-SETUP-WE在PU口进行。 2.4 变频器设定项目和指令代码举例 如表1所示。参数设定完成后, 通过PLC程序设定指令代码、数据和开始通讯, 允许各种类型的操作和监视。
2.5 变频器数据代码表举例 如表2所示。
2.6 PLC编程方法及示例 (1) 通讯方式 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方式进行通讯,PLC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1个网络中只有一台主机,主机通过站号区分不同的从机。它们采用半双工双向通讯,从机只有在收到主机的读写命令后才发送数据。 (2) 变频器控制的PLC指令规格 如表3所示。
(3) 变频器运行监视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M8000 运行监视; EXTR K10 K0 H6F D0 EXTR K10:运行监视指令;K0:站号0;H6F:频率代码(见表1); D0: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监视站号为0的变频器的转速(频率)。 (4) 变频器运行控制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0 运行指令由X0输入; SET M0 置位M0辅助继电器; LD M0 EXTR K11 K0 HFA H02 EXTR K11:运行控制指令; K0:站号0;HFA:运行指令(见表1); H02:正转指令(见表1)。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0 复位M0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向站号为0的变频器发出正转指令。 (5) 变频器参数读取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3 参数读取指令由X3输入; SET M2 置位M2辅助继电器; LD M2 EXTR K12 K3 K2 D2 EXTR K10: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K3:站号3;K2:参数2-下限频率(见表2);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OR RST M2 复位M2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读取站号3的变频器的2号参数-下限频率。 (6) 变频器参数写入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1 参数变更指令由X3输入; SET M1 置位M1辅助继电器; LD M1 EXTR K13 K3 K7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7:参数7-加速时间(见表2);K10:写入的数值。 EXTR K13 K3 K8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8:参数8-减速时间(见表2); K10:写入的数值。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1 复位M1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将站号3的变频器的7号参数-加速时间、8号参数-减速时间变更为10。 3、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综合评述与对比 3.1 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PLC(MR型或MT型)的输出点、COM点直接与变频器的STF(正转启动)、RH(高速)、RM(中速)、RL(低速)、输入端SG等端口分别相连。PLC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复位; 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度运行。但是,因为它是采用开关量来实施控制的,其调速曲线不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也无法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这种开关量控制方法,其调速精度无法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相比。 3.2 PLC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硬件:FX1N型、FX2N型PLC主机,配置1路简易型的FX1N-1DA-BD扩展模拟量输出板; 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FX0N-3A; 或两路输出的FX2N-2DA; 或四路输出的FX2N-4DA模块等。 优点: PLC程序编制简单方便,调速曲线平滑连续、工作稳定。 缺点: 在大规模生产线中,控制电缆较长,尤其是DA模块采用电压信号输出时,线路有较大的电压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另外,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控制8台变频器,需要2块 FX2N-4DA模块,其造价是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5~7倍。 3.3 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 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 缺点:编程工作量较大。从本文的第二章可知: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编程极其简单,从事过PLC编程的技术人员只要知道怎样查表,仅仅数小时即可掌握,增加的硬件费用也很低。这种方法编程的轻松程度,是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3.4 PLC采用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三菱新型F700系列变频器使用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 优点: 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 缺点: 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3.5 PLC采用现场总线方式控制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可内置各种类型的通讯选件,如用于CC-Link现场总线的FR-A5NC选件; 用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FR-A5AP(A)选件; 用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FR-A5ND选件等等。三菱FX系列PLC有对应的通讯接口模块与之对接。 优点: 速度快、距离远、效率高、工作稳定、编程简单、可连接变频器数量多。 缺点: 造价较高,远远高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造价。 综上所述,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确有造价低廉、易学易用、性能可靠的优势; 若配置人机界面,变频器参数设定和监控将变得更加便利。 1台PLC和不多于8台变频器组成的交流变频传动系统是常见的小型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小型造纸生产线、单面瓦楞纸板机械、塑料薄膜生产线、印染煮漂机械、活套式金属拉丝机等各个工业领域。采用简便控制方法,可以使工程方案拥有通讯控制的诸多优势,又可省却RS-485数据通讯中的诸多繁杂计算,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这种简便方法也有其缺陷:它只能控制变频器而不能控制其它器件;此外,控制变频器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 4、结束语 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简便方法,并综合评述了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深入了解这些方法,有助于提高交流变频传动控制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先进性和经济性。读者可以根据系统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案。本文重点介绍的简便方法尽管有其缺陷,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推广价值的好方法。

网友G:
好文章!  今天下午就学习了!

网友H:
感谢楼主不吝赐教,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I:
赵工:
   你好!想您请教个问题,本方案是否只需要PLC主机和485-BD通讯模块+RTU通讯变频器就可以实现?还是说三菱专门为了和PLC通讯非得用他们的变频器?

网友I:
我的距离在50M之内

网友I:
扩展存储器是要单买还是就在主机里面?

网友A:
三菱F700和A700系列支持MODBUS-RTU协议,采用SIEMENS的S7 200 PLC和Step7-Micro/Win v4.0 SP5编程直接调用编程软件内置的MODBUS-RTU主站指令库就可以很简单的实现MODBUS_RTU通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小型PLC都开始支持MODBUS通讯并简化了编程工作,但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有个缺点就是响应速度的问题,尤其是在多台时,往往控制的实时性要求得不到满足,通讯本身还有抗干扰的有求,对布线施工,元器件安装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在设计通讯控制变频时也要考虑通讯不正常时的系统安全问题,所以我认为在高速高可靠性的场合通讯适合于监视,参数修改一类和人对话的任务而不宜直接参与控制.

打击一下对通讯控制变频的热情,呵呵......

网友J(2007-10-04):
今天我照此法试了一下,可是变频器没反映Run灯一直闪。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K:
楼主,能否告诉RS232转RS485的电路图

网友L:
有没有计算机的程序,RS485通讯?

网友M:
    多花了近千元,就这还叫精简设计啊,老板的钱不是钱?还不如编程还直接一点,而且编完了之后还可以重复使用。只是控制速度的话,最不济插个模拟量功能板,价格和485通讯板差不多,至少也省了几百块吧。真搞不懂三菱的,就为了多卖“功能扩展存储盒“的几百块,这么简单的功能不做到PLC里面,非要把那几条语名写到存储盒里卖钱,搞得大家多难受啊。像台达PLC就有直接和变频器及伺服通讯的总线通迅语句,一名话搞定。

网友N:
台达的 我们用 不过有时通讯不稳定 大概我们环境太恶劣了

网友O:
485做效果不敢恭维啊

网友P:
传动点少时,问题不大

网友K:
ddddddddddddddd:能否把你的台达的通讯案例发给我。
newchp@126.com

网友L:
楼主,有没有伺服方面的?

网友Q(2007-11-07):
台达通讯做的不好吗?刚好有项目要用。

网友K:
请问,三菱的变频用RS485端口要有4条线才能实现通讯,可是我买的RS485转换器是只有2条线的那种,应该怎么做?

网友R:
有没有西门子这方面

网友M:
to:newchp
采用四线制的485,其实用RS422也可以,我试过,用RS422转换器在电脑上用三菱变频器软件读取,修改参数。

网友S(2008-01-20):
多台变频时实时通信够不够快

网友T:
答蓝天月亮:我在n年做过控制4台变频器,速度飞快,你开目前能找到的任何一款跑车,包你追不上.

网友T:
答newchp: SDA与RDA短接后及485+  SDB与RDB短接后及485+

网友T:
不好意思打错了: SDA与RDA短接后及485+  SDB与RDB短接后及485-

网友U:
各种品牌的PLC与变频器的连接运用,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V(2008-03-13):
好文章! 感谢楼主

网友W:
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造价仅仅数百元的“功能扩展存储盒”

使用485直接通讯,可以节省数百元,只许多编几行程序

网友X:
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Y:
但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有个缺点就是响应速度的问题,尤其是在多台时,往往控制的实时性要求得不到满足,通讯本身还有抗干扰的有求,对布线施工,元器件安装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在设计通讯控制变频时也要考虑通讯不正常时的系统安全问题,所以我认为在高速高可靠性的场合通讯适合于监视,参数修改一类和人对话的任务而不宜直接参与控制.

那PROFIBUS现场总线上的变频器的通讯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如果楼上的通讯程序做得和PROFIBUS一样完美,硬件接线达到同样的标准,波特率也能一样高时,我认为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是可行的.不过相信这并不容易实现.

网友Z:
下面引用由wlei200在 2008-3-16 2:42:00 发表的内容:
  PLC的面板下嵌入一块造价仅仅数百元的“功能扩展存储盒”

使用485直接通讯,可以节省数百元,只…
--------------------------------------------------------------------------------------------
可否介绍一下那几行程序?

网友Y:
下面引用由winter938在 2008-3-17 11:3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楼上的通讯程序做得和PROFIBUS一样完美,硬件接线达到同样的标准,波特率也能一样高时,我认为用通讯方式…
--------------------------------------------------------------------------------------------
看来WINTER938是高手!可否多介绍一下PROFIBUS的特点?

网友AA:
我觉得还是用RS485写程序比较好,可以和30台甚至更多台都没有问题,也不用加几百块钱。
加存储盒的功能是三菱本身具有的,不过只限8台,局限性太大。

网友AB:
正在做FX2N用RS485控制富士G11,不得要领,望各位高手指教.或有好的意见发我邮件:anntio@126.com.谢谢

网友AC:
虽然是路过,但还是要顶一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AD(2008-04-13):
感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AE:
好东西,有机会一饱眼福了,谢瓜了。

网友AF:
qq 564209757   工控技术计论,

网友AF:
有三菱技术问题qq  564209757

网友AG:
感觉用通讯速度反映慢,特别是控制多台变频器是反应特别明显

网友AG(2008-07-13):
用485通讯控制多台变频器明显的慢,只能用在低速的纸机,RS485写程序比较好,可以和30台甚至更多台都没有问题,也不用加几百块钱存储盒

网友AH(2009-01-21):
谢谢楼主帮了个大忙.

网友AI:
太实用了,希望多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这里谢谢了。

网友AJ(2009-04-03):
嗯,不错,来学习一下

网友AK:
很好的文章,收藏了

网友AL:
谢谢了,多多指教,sb123456_2007@126.com

网友AM(2009-07-26):
请问一下有没有西门子的希望能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N: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33。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AO:
学习了                     很精彩

网友AP:
好,不错,值得学习wm

网友AQ: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C: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AS:
MODBUS  大家都在研究!我觉得应该快了!会有另外一种协议替代它!!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