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PID能不能控制一个模拟量的输出啊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是所谓的串级控制吗?

网友B:
有些地方是用的,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
我认为是可以的.
其中一个直接控制输出,另外一个的输出传给前一个的手动值.
第一个自动的时候,第二个手动
第二个自动的时候,第一个手动
我认为这个可以

网友D:
可以是分层控制或超驰控制、串级控制

网友E:
不知道你的控制原理和算法,你想串级控制、主从反馈控制还是...?
    如果是简单的控制,把2路PID输出值进行数学运算,然后给最终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