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关于一个ifix的gif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7-07-18):
网上下载了一个ifix的gif引用的控件,这样的话可以巴外部做的gif动画直接引用。控件是杭州集益网上的,但是我使用控件的时候,当我把控件引用进我的画面组态的时候,那么这个画面的按钮全部失效,但是这个gif控件的gif动画正常,当把控件去掉,我的按钮恢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有问题,如果有人成功用过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才让我使用的时候导致按钮失效,这个我经过了多次实验,再不同计算机上都试过,结果都一样,谁能告诉我用这个控件失败的原因,谢谢

网友A:
网上有GIF98,99的控件,免费的。

楼主:
我用的是gif88,这个控件放进去就出现我说的问题,不知道有人用过没,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控件是杭州集益网上下的(ge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