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历史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7-07-18):
用报表编辑器在Excel里做的报表有一个数据显示Invalid,当打开历史曲线时,发现在那个取值点有一段时间的历史曲线突然没有了,请问各位这个情况,问题是出在哪了?

网友A:
数据无效,应该不是Excel的毛病。
建议用HEXWORK检查数据。

楼主:
怎么检查呢?

网友B:
楼上的说一下,我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下载这个软件,用它看数据是否损坏。

楼主:
我还是不很明白,能在细一点吗?

网友A:
这个软件很好用,一看就会了。

网友:
可能你在某一时间退出了上位软件,哪个时候正好没取到趋势点

楼主:
不是退出地原故,我还是认为 周公 说的更有道理。
不过我问和利时的售后说,这是他们系统本身存在地缺陷,没有办法根治!
你们说他这种回答足以说明问题吗?

网友A:
有点牵强。 ‘系统本身存在地缺陷,没有办法根治’——这不是逼人换系统吗。 实在不行就换组态王或者自己用VB编一个。

网友B:
呵呵,我感觉有这种可能。因为那个软件都不是万能的。

网友C(2008-04-08):
引用 楼主:
不是退出地原故,我还是认为 周公 说的更有道理。
不过我问和利时的售后说,这是他们系统本身存在地缺陷,没有办法根治!
你们说他这种回答足以说明问题吗?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smartpro还是MACSV。那个趋势点是中间量点还是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