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电源部分的紫色帖片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7-07-18):
各位大虾小弟今有一问题请教,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模板型号是CPU 226AC/DC/RLR  订货号是216-2BD23-OXB0  的PLC。在一次接线中接错了。然后PLC的指示灯就不亮了,打开一看是电源部分的TOP246R的6脚引出接的一个紫色帖片元件它标的是R39(或是R89,因为烧模糊了所以看不清)它的大小和厚度和0.5W的帖片电阻一样大。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电阻是黑色的而它是紫色的,电阻的标法好像前面还没有加R的,请问它不是电阻又是什么?

网友A:
用数码相机照出来,不然也没法说
紫色帖片元件它标的是R39(或是R89,因为烧模糊了所以看不清)
是R390 ,接在TOP246的6脚 。不过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0欧,应该是0.39欧姆
R代表小数点
在电阻上印小数点容易不清楚,就以R开头,后面代表小数部分

网友A:
http://www.elecm.com/a/htm_data/4/0701/10303.html

网友A:
0.39om的电阻就接在TOP246的D与开关变压器线圈之间

楼主:
心力
你有没有关于top246r的一些参数之类的,比如1 2脚电阻1 3脚电阻之类的这些参数

网友A:
没有
不过既然0.39电阻都炸了
TUP246肯定坏了
贴片不好买就买TOP220封装的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是0.39欧的,top246也坏了

网友B:
是不是ac220v接到dc24v端了?

网友A:
呵呵
不少人犯这样错误

我烧过2次,都是自己修的

网友C(2009-03-18):
我有一24V电源用TOP243,结构与2楼图1相似,用万用表量指针在几伏与十几伏之间摆动,除了变压器几乎所有零件都换过了,找不到原因,请指教!

网友D:
可以甩掉后端设备,测量一下变压器输出端是否正常,如果变压器输出端输出电压本身就波动不正常,那变压器也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