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关于Modbus支持RS232问题?

楼主(2007-07-18):
我们的仪器输出是RS232信号,但对方要求是Modbus信号。查阅资料,Modbus应该支持RS232信号和RS485,但Modbus通讯协议首先要求就是地址,而RS232并不能提供地址。请问Modbus怎么支持Rs232的呢?需要RS232-Modbus转换器吗?
在编程中怎么发送命令?我只对VB熟悉。
多谢。

网友A: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32和485是电气标准,modbus协议属于命令(软件),不是相互转换的问题。232和485都可以用来传输既定协议,比如Modbus或者CDT91。 232在传输相应的协议时可以发送地址。

网友B:
“需要RS232-Modbus转换器吗?”
1、Modbus与RS232之间不需要转换;
2、Modbus通过RS232与有关设备通讯;